ghfgjhjdf

楼主(2014-06-09):
gdjfhkdsfgffd

网友A:
既然电脑设置;软件;都无问题,那就是通讯线;PLC通讯口的问题了。

网友B:
编程口 232口都连不上?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一般是电脑那边的问题,现看看驱动

楼主:
还特意在淘宝买了条几十块的FT232的线,应该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D:
PLC:2、3、9;4、5短接
PC(电脑):2、3、5;
正儿八经的~

网友E:
楼上讲的对,usb转Rs232后,还需要再转换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