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士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4-06-10):
请问大神们~为什么富士屏连接不上啊!~ 线,端口,滤波特,手动将屏设置为停止状态,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而我在另外一台屏连接时是可以的~ 请问是和屏外围拨码开关有关系吗 ,还是屏的通讯端口有问题啊!~

网友A:
拨码开关只和用COM口有关,你的屏不带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拨码开关只和用COM口有关,你的屏不带USB口?
貌似没有~~用的是水晶头与PC通讯的~ 请问我用哪里没设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