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0):
大侠帮忙写个程序呀,急 谢谢!  三菱PLC

a:平面输送带  每次行走一定距离 (编码器)计算。

b:抓手机器    平面输送带满九次后给信号过来,下降抓起上升,移动到右边下降到一定高度(编码器)计算停止放开,再上升。回到左边停下。随着右边堆叠越来越高,下降的放置的位置也逐渐变小,共叠10层。

c:左右行走由(编码器)计算距离。

网友A:
楼主每次抓取的物件厚度是不是都一样的,这个厚度的编码器当量是多少,先要算出来!

楼主:
是一样的

网友B:
有很多问题:1,平面输送带每次行走距离 是否一样,2,平面输送带满九次是什么意思,3,左右行走的距离如何计算。好像右边放部件的位置是固定的只是高度不一样,那么左边的夹取部件的位置如何定位,平面输送带上的部件是否定位,还是随意摆放,如何识别上面的部件位置;另外传送行走用什么机械装置;

网友C:
把动作说的清楚些呢,平面输送带满九次是,是输送带移动了九次还是有物品九次呢,

网友D:
呵呵,自动码坯机

网友E:
这个网上应该有类似的程序,可以参考!
David

网友F:
手册应用里面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