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0):
fx3g和fx3u的区别是什么?现在想控制3个伺服,选3g还是3u?求高手指教

网友A:
FX3U好一点。但要注意假冒的。正品的现在机身都贴有防伪标签。

网友B:
站长你好,请问一下正宗三菱FX-3U的PLC和山寨的PLC从那里可以看的出来啊

网友C:
应该说用软件一试就可以显真身!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站长你好,请问一下正宗三菱FX-3U的PLC和山寨的PLC从那里可以看的出来啊

FX3U,如果是2013年8月后生产的,机身侧面,有一个仿伪标签。

但如果是以前的库存,没有这个标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FX3U,如果是2013年8月后生产的,机身侧面,有一个仿伪标签。

但如果是以前的库存,没有这个标签。

标签也可以仿啊!

网友E:
站长这个是原装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标签也可以仿啊!

理论上是可以仿。但目前的假冒者暂时还没注意到这点。

并且造假者一直比较忽略包装和印刷。

更准确的方法就是拆开PLC了,三层电路板上都有三菱标志。假的没有。

网友A:
刚才随便在taobao搜索了一下,大部分卖的都是高仿货。哎~ 几乎全军覆没。

连天猫的也是假的,比如: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20m.1000858.0.0.nRociR&id=38511611616&areaId=310000&is_b=1&cat_id=2&q=fx3u

从图看:

1,13Z是2013年12月的意思。正品FX3U从13年8月起就有防伪标签了。这个没有
2,标签明显发绿,这也是目前所有仿货比较明显的特点之一
3,字体有所不同

网友F:
下载一段程序能看出来吗,比如说扫描周期

网友G:
多谢各位前辈  涨姿势了

网友H:
那就不用三菱的了,我改用国产的PLC,就不怕架的了

QQ:84818626

网友B:
谢谢站长帮我们指点

网友I:
假的与真有功能上有何区别?运行速度,三菱各指令是否都兼容?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应该说用软件一试就可以显真身!
软件怎么试的啊?请赐教!

网友K:
fx3g的也有防伪标签吗?

网友L:
长见识了

网友M(2015-03-07):
软件试那个指令才更明显假的 ,扫描周期又怎么试,小弟求解。 我听师傅说可以看电路板颜色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