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本人刚学PLC,请问各位大侠,信捷PLC程序中END是不是可有可无的/?

楼主(2014-06-10):
在信捷PLC中,最后一行的END为什么可有可无啊,因为我不加这个也可以运行啊,另处这个信捷PLC的步进顺控图选择性分支和汇合,并列性分支和汇合的方法和三菱的有的不同,不会搞,请各位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和三菱不加END也能运行一个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三菱不加END也能运行一个道理
三菱的梯形图确实对格式规范的要求不怎么严,像那种 X 交叉的梯形图基本上随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