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的仪表可以和三菱CC-link通信吗?

楼主(2014-06-10):
RS485的仪表可以和三菱CC-link通信吗?PLC是三菱FX3U,使用FX3U-16CCL-M主站模块可以读取得到RS485的仪表数据吗?如果可以怎么弄?

网友A:
仪表支持cc-link吗?一般都不支持

网友B:
cclink表及贵,CCLINK可以转232再转485,要不就用线cclin到PLC在485BD转,怎么都是贵啊,哈哈

网友C:
纯粹看协议呢……仪表可以支持的话可以,不支持的话 ,肯定要中转的,至于用什么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