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4-06-10):
西门子 S7-200 CPU226 每次周末休息关机2天后,在周一开机时电机正反转中的正转接触器不停得跳,在大概30-40分钟之后又恢复正常!什么原因???求解
注:开机时没有给正转信号,且正转时PLC对应的指示灯不亮?

网友A:
应该是PLC内部控制正转的电路质量不好,或者受潮、污损而导电导致接触器接通。开机后,PLC自身及电柜内其他电器散发的热量慢慢把PLC烘干,绝缘恢复后就正常了。
还有可能就是干扰。

楼主:
谢谢!你说的这个方向我够几天排除试试,希望好!

网友A:
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下回它再跳的时候,你把PLC输出点上控制正转接触器的线断开,还跳的话就去查外围的线;不跳的就是PLC内部的问题。

网友B:
观察该输出点,看是否也同时和接触器闪。如果是只能监控程序得知。如果不是检查外部与接触器关联控制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