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0):
当使用GX Work2内嵌ST的时候怎么样实现32位计算?比如怎么样实现如下的计算:D0D1=(D4D5+D6D7)*D8D9
用PLC顺空程序实现上述运算我会的。先谢谢大家!

网友A:
定义变量A    数据类型DINT  数据地址为D0
定义变量B   数据类型DINT  数据地址为D4
定义变量C   数据类型DINT  数据地址为D6
定义变量D   数据类型DINT  数据地址为D8

然后在程序中写   A:=(B+C)*D;
  • 下载积分:+3(勤工俭学)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变量A    数据类型DINT  数据地址为D0
    定义变量B   数据类型DINT  数据地址为D4
    定义变量C   数据类型DINT  数据地址为D6
    定义变量D   数据类型DINT  数据地址为D8

    请问1楼的大侠,如何定义变量A,数据地址位D0?我打开了局部标签的设置画面,里面没有办法制定数据地址。

网友B:
    要在全局标签才可以指定具体的地址
  •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C:
    留个记号,见过这种方法的编程

网友D:
    應在local label內定義就可以不需要定義在globel label內
    除非是人機也要讀取的部分才需要定義在globel label之中

网友E:
    多谢各位高手啦,受益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在全局标签才可以指定具体的地址

    请教这位大侠,不定义标签的话是不是无法实现32位的计算?
    16位寄存器计算就可以直接这样使用:D0=(D1+D2)*D3
    但是32位的计算就不知道怎么表达了?我想应该有简单的方法,只是我们没有找到罢了。

网友F(2015-04-04):
    弱弱的问一句是不是应该这样写D1D0=(D5D4+D7D6)*D9D8
    DADD  D4  D6  D100
    DMUL  D100  D8  D0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但要防止D1D0溢出,不要超过32位寄存器最大值

网友G:
    應在local label內定義就可以不需要定義在globel label內
    除非是人機也要讀取的部分才需要定義在globel label之中DADD  D4  D6  D100
    DMUL  D100  D8  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