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程序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各位大虾

楼主(2014-06-10):
有一个问题:16个输入点,4个输出点,通过四个输出点组合,可以有16种组合方式,比如单独Y0、Y1、Y2、Y3,任意两个Y点组合,任意三个Y点组合,一直到4个Y点都输出,共16个档位。任意按一个输入点一个Y点输出,任意两个输入点两个Y点输出,一直到16个X点都ON的时候,四个Y点也输出。除了编码解码外,还有其他指令会比较简洁一点的吗?望各位大虾不吝指教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十六中全部对应起来,但是这样比较繁琐……应该有编码指令,但是我不会,不好意思了

网友B:
这个就可以

网友B:
其实就是加一,减一,再加上触点比较,其实译码指令也可以,在和Y0到Y4组合一下就可以实现多段速

网友B:
程序蛮长的,给你一个思路,下面自己写

网友C:
三菱SUM指令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宝贵意见,这个问题我用编码指令写过了,就是感觉有点繁琐,所以想看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思维方式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