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0):
在安装西门子S7-300 Step7V5.5_CN中文版软件时出现如下图画面是什么原因?我重启电脑安装还是出现这样
相信自我!

楼主:
软件是网上下载的,200的安装好了,正常,可这个300的就装不了。请各位指点,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先装300的再装200的

网友B:
和安装200;300顺序无关,如果一直提示重启,删除一个注册表项可以解决。论坛内有这个帖子。

网友C:
LZ开门,你的苏菲到了……………………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Good Luck~

网友D:
卸载干净就行。。。。

网友E:
卸载干净就行

楼主:
按照各位说的方法搞定了安装,但是安装好了打开运行软件时又出现了这样如图所示,许可证,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0
相信自我!

网友F: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卸载掉重新安装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F: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卸载掉重新安装一遍

如果还是这个问题,在系统服务里面,设置为自动启动,例外如果有什么PP电脑管家,470安全卫士之类的,直接关闭退出后安装。否则需要搏RP。

楼主:
卸载重装依然如此,关闭杀毒软件安装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是要授权吗?
相信自我!

网友G:
我碰到的问题是这样的。看图,为什么?

网友H:
在安装过程中可以跳过授权,在你安装结束后再安装授权也没关系!!总子安装西门子的软件要小心,一旦一次安装出错就有可能很麻烦!!祝你好运!!

网友I:
没有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