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高手帮帮忙呀,领导要杀头了.........帮忙改下程序

楼主(2014-06-10):
http://wenku.baidu.com/view/46577c1bcf84b9d528ea7aa5.html
改成西门子314+触摸屏控制的

楼主:
最好输出温度可调,因为领导要用到给物件加热上

网友A:
哈哈,还挺复杂的

楼主:
是呀,我连一个菜鸟都算不上的班长,叫我高这么复杂的~!高手们帮帮小弟吧........................

网友B:
掏钱找人做吧,都想不花钱办了事,好处还让你占了

网友C:
如果真如楼主自己所说,估计这个忙不好帮了。因为这个里面牵涉到比较多的知识,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在此论坛可以,需要解决整个工程问题如楼上说的,为了不被领导杀头,还是提前找人吧。
那这些配置是谁给你搞的,应该找他可以解决了。
没办法了,那时设备上拆下的............
实在不行我就得像办法用仪表吧,毕竟仪表还简单点

网友D:
做是可以做,不过要知道详细的流程,而且找人做一般要花钱的

网友E:
你这样要人家怎么帮,工艺流程都没有,硬件设备也不齐全

网友F:
这个是项目工程。自己要能做就自己做,自己做不了只有找会做的人做了。前提得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