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SZR指令问题

楼主(2014-06-10):
之前用三菱DSZR回原点有一个近点光电开关X0,一个原点光电开关X1,DSZR X0 X1 Y0 Y3,能不能只使用一个光电开关X0实现,我试过DSZR X0 X0 Y0 Y3,不可以,是不是我要把伺服的Z相信号接到PLC上做原点信号??

网友A:
要 两个的

网友B(2015-05-01):
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如果按指令说明的话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C:
这个指令要两个

网友D:
此外, 如果近点信号和零点信号指定了相同的输入, 那么和ZRN指令一样, 不使用零点信号, 在近点信号
(DOG)从ON到OFF*1时, 立即停止脉冲的输出
下载积分:+1(zz2679493)
三菱DSZR指令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