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编程线电脑识别异常问题

楼主(2014-06-11):
很久没有碰过三菱的编程了,最近又重操旧业,想download一小程式到3u plc,却发现电脑识别不了串口了,当编程线插入电脑时,弹出如下图所示提示,请大家分析下是哪里出了问题了!谢谢了
~

网友A:
驱动丢失。

网友B:
在你安装的软件存根目录下找到USB驱动就OK了!

网友C:
可以重装驱动;
若原驱动光盘找不到了可以网上下载该系统文件后在该提示框下安装

楼主:
看样子像是XP系统USB的驱动吧,该去哪里下载呢,ftdibus.sys是一个啥东西啊?我在21IC.com网站上单独下载ftdibus.sys放入指定目录,好像也识别不了!
该目录是建行网银的一个安装目录,不知是咋回事?
我住隔壁我姓王

网友D:
USB-SERIAL CH340
用这个驱动呢??

网友C:
你不要管它默认的目录是什么;
系统文件下载好之后,点击“浏览”按钮找到该文件存放的位置,再确定继续安装驱动程序。

楼主:
谢谢sjm213,已经装完成了,楼上,数控编程和plc编程应该不一样吧,好像是用G代码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sjm213,已经装完成了,楼上,数控编程和plc编程应该不一样吧,好像是用G代码的~
用G码和M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