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 运行故障,请帮忙解析,非常感谢!

楼主(2014-06-11):
各位大侠好,小弟这有台300的plc故障请帮我分析一下吧。型号为314c-2DP的cpu运行灯不亮,停止灯亮,5v灯亮,sf故障灯亮,同时扩展模块sm332的sf灯闪烁,更换新的cpu,加载卡里的原程序后,故障与上述一致,更换sm332模块后,还是与上述一致,请大侠帮忙分析一哈,非常感谢!

网友A:
请上传模块诊断信息。
Good Luck~
下载积分:+5(guansky168) 热心助人!

楼主:
您好,模块诊断信息是不是需要电脑与plc建立连接后查看的。我没在现场,诊断信息无法获取,从硬件表现能否判断问题?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模块诊断信息是不是需要电脑与plc建立连接后查看的。我没在现场,诊断信息无法获取,从硬件表现能否判断问题?谢谢!
模块诊断信息需要电脑与plc建立连接后查看的.

网友C:
sm332的sf灯闪,应该是硬件没有配置好,需要对硬件进行配置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是PLC模块插板松动所致,重新安装一遍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