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西门子S7-200,我崩溃了!

楼主(2014-06-11):
3周前,拿了台S7-200的PLC,CPU是226。买了根厂商可连接的PC Adapter USB通讯线。下载安装了Step7 MicroWIN V4.0 sp9软件。
直接向上载PLC,怎么都连不上!!!!!!我自用联想Y460的笔记本,XP,Vista,WIN732,WIN764系统都试过,就是连不上。PLC的通讯设置
也一个个试改过都不行。3周了,快崩溃了,求各位大大还有什么建议没有。注:供应商用同样的线,Vista系统,接上就可通讯。难道要我换电脑??????

网友A:
可能是线和驱动的问题。不行就接个以太网模块进行通讯。

网友B:
什么样的数据线
USB线需下载驱动

网友C:
还可能是你的驱动问题。

网友D:
你这根是西门子PPI电缆?(PC Adapter USB通讯线)还有就是需要安装纯净版本的系统。

网友E:
我的PLC S7-200 CPU226 也有问题,PPI电缆也连接不上(RS232转RS485),我也很郁闷。我只能说 西门子的东西真的很娇贵!

网友F:
pg/pc的通讯接口是否设置为pc/ppi?

网友G:
我认为什么事情那,你的电缆在供应商那里试了吗,如果电缆没问题就是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H:
你的PLC用其它电缆试过吗?是新的PLC吗?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I:
个人觉得是编程电缆和驱动问题

网友J:
其实西门子S7-200编程电缆的通信是非常简单、常用的。不管XP,Vista,WIN7-32,WIN7-64的系统,如果电缆没有问题,通信不正常大多都是驱动的问题,目前编程电缆常用驱动无非是CH34*驱动和PL2303两种驱动,至于通信的设置那是很简单的了。我的这两个驱动支持XP系统,由于PL2303驱动较大,需要的话可以向我要。下面有我的QQ.
下载积分:+1(魏茂才) 高手,我在淘宝上买了一 ..

网友J:
当然我上面讲得是你保证PLC的通信口是没有问题的。我的建议做工控的还是用XP系统,这样支持的驱动目前很多。

网友K:
你的PG/PC设置上图。
你的通讯线订货号。是原装的还是山寨的?

楼主:
我的线是 PC ADPTER USB (MPI/DP)的,设置选PC ADPTER MPI的选项。
PC ADPTER USB 电缆线的驱动是购买时自带驱动光盘。
目前PC系统用XP SP3纯净安装版,不是高斯特版。
PPI电缆也试过,同样连不上。此时pg/pc的通讯接口设置为pc/ppi。
做通讯的pLC有两台,1台是新买的S7-200 CPU226,另一台是厂商提供旧的CPU 214。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一一再试下。再不行,我只有换电脑试试了。

楼主:
附上电缆线订货号:cn 6es7 972-0cb20-0xa0,这是PC Adpter USB 的。
另一条暂时给厂商拿回去做测试了。
两条线厂商那里用都可以连上。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L:
西门子200的 用PPI的做通讯最好 订货号:6ES7 901-3DB30-0XA0
你给的订货号是要设置PC/PG接口的

网友M:
不在可能啊,我的用USB/PPI驱动都不用装直接扫描就能用了啊

网友N:
我自己做的编程线都可以,也很简单,您先安装好线后,查一下COM是哪个,再在通信参数中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
就在昨天 我终于解决了这个 问题。。。。在win7 专业版 64位系统下 使用sp9的编程软件成功的与cpu224 cpu 226 通讯,我的配置是 think T430i win7 系统 华塑的串口卡 数据线是自己做的。。。
我之前一直没能链接成功是我的通讯访问路径设置错误。。。
yaanlh

网友O:
我也觉得奇怪了,不过我没遇到过。我用的是65元的PP+电缆线

网友P:
我只想说,面对这种问题,先用软件检测芯片型号,再去芯片生产厂家官网下载驱动,
对于三个星期连通迅都解决不了表示能力值得怀疑!

网友Q:
我也是相同的问题,我先用的是一根USB转PPI,想尽了一切办法:换了几个系统,安装原版xp、设置端口、安装驱动等等都是联不上,后来在网上看见有人说除了原厂线,其他的线做的再好都会有问题,只有232-485线才不会有问题。可是我的本本没有COM口,但为了证明是线的问题,还是买了一根公母9针线网上包邮75元,用台式电脑试机,把线联好开机后扛开软件,立马找到PLC,显示出CPU及版本号等等信息,只是不通上下载,把线上的几个拨码开关调动到和PLC相同的位置,上下载完全正常。看来真的是线有问题。

网友R:
win7 飘过,最近换的电脑,通信还没试过,碰到就嗝儿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