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特殊模块

楼主(2014-06-11):
如上图,请问是不是我在gx developer里面编好这个程序,就可以从特殊模块里读取转换然后把结果送到D0里?需不需要在gx developer里设置智能功能模块呢? 初学者不是很理解

网友A:
不需要设置智能模块;
但程序如何编写要看特殊模块手册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设置智能模块;
但程序如何编写要看特殊模块手册指导。
你好啊版主
谢谢你的回答啦 我还想问问 是不是Q系列的PLC才需要设置智能模块,而FXAD就不需要设置 直接看特殊模块手册编程 谢谢你的回答啦

网友A:
是的,你的理解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