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20GOT-BBD5-K-C电脑下载数据线的问题??

楼主(2014-06-11):
大家好!
我有几台920的这种文本。用了好多年了一直没有问题。最近要在设备上改几个参数。因以前的电脑有自带串口的。我做的数据线可以同920通信连接。但是我们的电脑升级了。现在新的电脑都没有配串口了。都是USB的接口。我买了个USB转串口232的转换器(弘宇泰的USB-RS232/485/422)用这个转换器连920连不上。我用这个转换器与FX系列通信正常下载程序正常,与S7-200也可以正常下载;请问大家有什么方法。从新做一条数据线咱样做。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顶啊。难道没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吗?还有我用本本的PCMCIA转232口也不行。我用的本本转232口也正常与FX S7 200还与其它屏也能通信.
还有补充一点我接上自己原来做的920数据线,文本屏没显示像没电一样。但强调一点屏是完好的,没坏.
原来用电脑串口插上电后文本就会有显示的啊
??????????????/

网友A:
920的5v电源是通过PLC供给的,通讯电缆是FX-232-CAB1.

楼主:
谢谢回复。问题以解决。原来是我的数据线好久没用,有一点需焊接触不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