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1):
我机台上Proface2500的触摸屏内有个温度监控趋势图,是通过数据ICP.CN 7520,    RS232 TO RS485的接头直接链接到触摸屏扩展端口的
曲线地址是LS4000 开始,想请教下,这地址是怎么读到的! [upload=1]

楼主:
图片怎么出不来呢

楼主:
在脚本里找到个 扩展SIO 脚本
但是在里面也没找到LS4000 这个存储区
想请教下,Proface 是怎么使用扩展口直接读取到convert 数据并在趋势图里显示出来的 D脚本.txt (12 K) 下载次数:26

网友A:
引用楼主rubbish223于2014-06-11 21:13发表的 Proface 扩展口读取温度曲线地址请教 :
我机台上Proface2500的触摸屏内有个温度监控趋势图,是通过数据ICP.CN 7520,    RS232 TO RS485的接头直接链接到触摸屏扩展端口的
曲线地址是LS4000 开始,想请教下,这地址是怎么读到的! [upload=1]

请上传你的工程文件

楼主:
温度信号没有经过PLC ,是直接通过采集卡转RS485插在 触摸屏的扩展通讯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信号没有经过PLC ,是直接通过采集卡转RS485插在 触摸屏的扩展通讯口的

請上傳你的人機工程文件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贴错了 触摸屏.rar (329 K) 下载次数:83

楼主:
人机工程文件上传好了,麻烦帮我看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人机工程文件上传好了,麻烦帮我看下! 谢谢

圖中4000所指向的就是LS4000

楼主:
是不是那个扩展口对应设置内在地址都是从LS5000开始的?
[W:LS5000]   开始设置

[W:LS5001] =  这边设 4000或其他值都可以?

这种设置有没有参考文件或手册可以给我参考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那个扩展口对应设置内在地址都是从LS5000开始的?
[W:LS5000]   开始设置

[W:LS5001] =  这边设 4000或其他值都可以?

附件: Modbus_RTU.pdf (488 K) 下载次数:54

网友B:
学习中,加油
工控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