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

楼主(2014-06-11):
三菱FR-E540-3.7K-CHT变频器可以控制220V的三相交流电机吗?

网友A:
完全可以的,注意电机接法就行了。

网友B:
因为变频器是380V的,380V级的变频器不能用来驱动额定电压是220V的电机,否则会引起电机烧坏,380V的变频器不能通过改变参数当做220V的变频器使用。
David

网友C:
把电机接法改380V就得啦

网友D:
三相电机220V时用三角型接法,380V时改用星型接法。

楼主:
可以只需要,把Pr79改成220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