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V7,V8 温度监控

楼主(2014-06-11):
有没有关于 Hakko V7 V8 温度监控的 连线及通讯设置资料!
求教,最好是不要通过PLC, 数据通过扩展通讯传输给触摸屏的

楼主:
有没有大侠有资料啊,
4467882@qq.com
最好有关于HAKKO 使用mod-bus 或以太网连接 的通讯设置,以及如何存储地址读取

网友A:
1、通讯设置十分简单,只要富士支持的温控器,连接手册上会有详细的接线与设置资料。
2、当完成了步骤1后,你就可以直接选取对应参数的地址了。
Good Luck~

楼主:
有连接手册资料发我一份吗?
4467882@qq.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连接手册资料发我一份吗?
4467882@qq.com
安装完V-SFT软件后,在帮助中各种各样的手册。
Regards

楼主:
哥,我那软件里的手册是英文版的,有中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