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u的RS485问题

楼主(2014-06-11):
大侠们,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1、CPU的通讯端口是RS485,大侠们都知道,但是我有个问题要请教大侠们,CPU的RS485要跟电脑的RS485端口对接,需要加什么东西吗,直接做好线对接上可以不可以用。
2、用电脑编程软件检测时,AIW0的数值几乎不变,只有很小很小的浮漂,检测线路和信号隔离器了,都对着,找不出哪里出现问题 ,请教大侠帮忙。

楼主:
还有拨码开关是不是;开-开-关-关-关-关。如果是这样,那也对着,就这找不出问题在那了,请教大侠帮帮忙

楼主:
还有224CN XP的自带模拟量端子是不是用AIW0和AIW2

网友A:
224CN XP的自带模拟量端子是用AIW0和AIW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