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2):
描述:触摸屏的设置
描述:QJ71C24N的开关设置
设置的问题,试着改过许多次,现在的设置是打电话给威纶后的推荐设置,依然无法建立通信。急求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啊,拜谢了。

网友A:
其它设备连三菱的是遵循的MC协议,无顺序协议用于与外部设备通讯的

网友B:
其它设备连三菱的是遵循的MC协议,无顺序协议用于与外部设备通讯的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它设备连三菱的是遵循的MC协议,无顺序协议用于与外部设备通讯的
楼上正解

恩,现在改为MC通信协议。按照威纶说法接线和设置,还是无法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设备连三菱的是遵循的MC协议,无顺序协议用于与外部设备通讯的

已改正设置,还没解决问题

网友C:
试一下MELSOFT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MELSOFT连接

可否具体一点?

网友D:
呵呵,按照威纶的手册设置就好了,哪有那么难的,
你是跟QJ71C24N通迅,你选Q02CPU干嘛,一看就选错了,要看手连机手册啊,全都按照手册去设置

网友E:
楼上说的应该是对的,你目前设置的应该是cpu本身的232的参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按照威纶的手册设置就好了,哪有那么难的,
你是跟QJ71C24N通迅,你选Q02CPU干嘛,一看就选错了,要看手连机手册啊,全都按照手册去设置
[attachment=122595]

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B:
维纶屏COM口脚位实际与官网上的不符,上次有碰到买的线可以,自己做的不行。

网友G:
奇偶校验位应该是设为有  parity bit   无改为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