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2):
BMOV D70 D100Z1 K9  如果把D70与D100Z1换个位置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源与目标地址的区别

网友B:
BMOV 是块传送指令,D70是源数据,D100Z1是目标数据(Z1是变址存储器) K9是传送的个数
综合意思就是:《1》(假设Z1等于0)把D70到D78 的数据传送到D100到D108里面
                            《2》(假设Z1等于1)把D70到D78 的数据传送到D101到D109里面
                            《3》(假设Z1等于5)把D70到D78 的数据传送到D105到D113里面
                            《4》(假设Z1等于10)把D70到D78 的数据传送到D110到D118里面
                            《5》(假设Z1等于100)把D70到D78 的数据传送到D200到D208里面

反过来就是

BMOV 是块传送指令,D100Z1是源数据,D70是目标数据(Z1是变址存储器) K9是传送的个数
综合意思就是:《1》(假设Z1等于0)把D100到D108 的数据传送到D70到D78里面
              《2》(假设Z1等于1)把D101到D109 的数据传送到D70到D78里面
              《3》(假设Z1等于5)把105到D113 的数据传送到D70到D78里面
              《4》(假设Z1等于10)把D110到D118 的数据传送到D70到D78里面
              《5》(假设Z1等于100)把D200到D208 的数据传送到D70到D78里面

你要是还看不懂你就回家种地吧
  • 下载积分:+2(gongtianxian)
  • 东莞兼职,三菱,欧姆龙,基恩士,松下,信捷PLC编程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