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米赛跑是跟随运动员一起跑的摄像机控制方法,哪位高手知道??

楼主(2014-06-12):
超级难题,百米赛跑是跟随运动员一起跑的摄像机控制方法,哪位高手知道??

网友A:
是跟随吧;总保持摄像机的镜头超过运动员身体前面一个相对固定的距离

网友B:
没做过 这个东西变频器就能解决 按设定的频率变化 就完事了 要是还不行 加个PLC 设按特定的速度变化 这个问题应该不需要调节什么的

网友C:
跑得有快慢,我跑15秒,有人十秒內

网友D:
人的速度是很慢的,机器基本是可以做得到

网友E:
装个红外测距的,然后通过运算控制摄像机的运动速度就可以了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