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2):
台创变频器,F040=0,
PLC程序可以通过控制fwd端子启动和停止,但不能用modbus改变变频器的运行频率!!rs485通讯线良好。
plc通讯程序如附图:
求解

网友A:
你变频器频率设置相关参数设置好了吗?

网友B:
变频器控制方式有设置吗

网友C:
同意楼上 变频器控制方式没有设置

楼主:
变频器也设置了,F39=2,F40=0,F93=35.01,
但是无论发多少的频率过去,变频器一律之输出3.00Hz

网友D:
你首先确定plc与变频器通讯是否是正常的,可以用串口调试软件监控一下发送接收的代码是否是正确的,然后再看一下变频器运行方式,频率给定方式参数是否是485通讯!

网友E:
地址,波特率,格式,都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