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松下A5伺服

楼主(2014-06-12):
各位大神,松下A5伺服驱动器信号地13脚,需不需要接地?要接的话怎么接?直接跟设备的地线相连接吗?

网友A:
不接也可以,但是信号线的要用屏蔽双绞线。

楼主:
不接会不会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也可以,但是信号线的要用屏蔽双绞线。
不接会不会影响定位精度

网友B:
要接地。和24V的负端相连接就OK了

网友C:
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