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比例阀的控制

楼主(2014-06-12):
本人做了一台龙门铣床,装配了两台伺服电机用于控制龙门上铣头的上下和左右,下滑板由于很长(大约5 6米),我用了油缸加比例阀。但是现在控制部分不知如何做,是用数控系统还是PLC,比例阀的放大板控制是0-10V输入的。

网友A:
龙门铣床的下台面铣削时是主进给,要求运动速度很慢,油缸进给慢速有爬行问题,即使有比例阀也很难解决。

网友B:
用油缸我觉得不好,精度没法说。你还是用伺服电机配合减速箱再加丝杠做上下运动吧。
相信自我!

网友C:
下滑板由于很长(大约5 6米),这句是什么意思?你的铣头上下移动范围有5-6米?

网友D:
老外的设备用油缸可以控制到0.1MM用的就是比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