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能不能用电脑直接控制啊

楼主(2014-06-12):
三菱伺服电机能不能用电脑直接控制啊
那位大侠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的。比如用电脑连接上伺服USB线,用伺服调试软件就可以让它转动了。
如果要按一定程度运行,要么用板卡控制。要么自己做通讯程序,但这个难一些。

楼主:
谢谢 !!!!!
三菱伺服电机能不能用电脑直接控制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