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这一段程序是啥意思,有木有用啊?求教啊!

楼主(2014-06-12):
程序中就这一块出现了c20。这c21的数值会变化吗?这段程序的目的是什么啊?向大家求助。

网友A:
c20线圈呢?没有谁知道啊?

网友B:
没看出什么玄妙出来。请高手!

网友C:
图都发不完整,叫人家咋看明白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D:
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E:
光看这么点程序确实很难推断是什么作用!但是从机床设备的角度看这有可能是设备润滑部分的功能,也就是说设备在润滑两秒钟后停止60秒,周而复使。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F:
少的被人咔咔掉了

网友G:
C20???干啥的?

网友H:
没看到C20线圈,按我想C21是计时里的分或时,C20估计是秒,然后C20用M8013秒脉冲驱动。

网友I:
程序不全,没法解释。

网友J:
就一点神能看出是什么意思 C20不会没在别的地方用吧 要是没有在别的地方用 就是初始(每次重启处理器)为1 就是重启时导通一下C21 别的也看不出什么

网友K:
看看C20前面是啥吧

不明白这一段程序是啥意思,有木有用啊?求教啊!
http://ymmfa.com

网友L:
猜测可能会用作一个分步处理或者分时处理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M:
也可能是备用或程序修改时留下的。

楼主:
看来是不完整,c20的线圈没有。程序让人修改了,是错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N:
没看到c20线圈,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