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2014-06-12):
这是什么电机?如何取出线圈?

楼主:
再来一张

网友A:
单相交流罩极电机。
下载积分:+5(1120795098) 真诚感谢!

网友A:
看铁芯。由两半组合而成的就好办,不是的话只能拆硅钢片了。
下载积分:+5(1120795098) 真诚感谢!

网友A:
一般电冰箱中循环用的小风扇就是这种。

楼主:
看不是两半的。
!!!

网友B:
看看定子磁极的结构就知知道了,这单相交流罩极电机的定子每个磁极都开有一条槽,把磁极分为大小不相等的两部分,并且槽里嵌有一短路的铜条,叫短路环。。。。

网友C:
能装就能拆,慢慢来。

网友D:
早期的电唱机用的就是这种电机,把线圈两边上的铆钉取下来,线圈和铁芯就一起下来了。
这是什么电机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