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3):
如题
小弟这里有个柜子
电源从断路器进
下面连个接触器
接触器后加了俩变频器
每个变频器带的电机功率是22KW  380V

这里我选断路器是选选择额定电流250A的还是100A的好

以及接触器的选择
是选择170的好还是140的好  或者205的

大家给点建议

谢谢了

网友A:
变频器前后没必要加接触器,最好每个变频前面加个空开。DZ47-60 D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前后没必要加接触器,最好每个变频前面加个空开。DZ47-60 D60的

你好
如果变频器前不加接触器的话
想停电应该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路器125A,接触器100A

你好
我这里是同一个断路器和接触下
加 两个变频器

这个是不是有些小?

网友C:
断路器的选用原则是大于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所以100A的就够用了,选的太大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根据你所描述使用的情况,接触器用140A的就OK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如果变频器前不加接触器的话
想停电应该怎么办呢

没必要装接触器,把这两个接触器换成63A的空开吧!

网友E:
了解LZ的用意,空开下用一接触器作电源控制,可作紧急状态下使用以切断电源;凡事留点余量,空开可用160A的,接触器嘛用CJX1-140

网友F:
变频器不需要加接触器只加断路器额定电流大于变频器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G:
变频器如果是通迅控制的话最好加装接触器,如果不是,可以不装接触器

网友H:
100的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装接触器,把这两个接触,器换成63A的空开吧!表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