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60MT-001 和FX3GA-60MT是一个型号么

楼主(2014-06-13):
请问下大侠我要控制几个气缸和伺服买FX3U-60MT-001 和FX3GA-60MT是一个型号么???

网友A:
不是一个型号,以下供参考:
FX3U-64MT/ES-A 三菱日本路姬工厂产,中高档, 代替停产了的FX2N-64MT-001
FX3G-60MT/ES-A 三菱日本路姬工厂产,中档,代替停产了的FX1N-60MT-001
FX3GA-60MT-CM 三菱江苏常熟工厂产 ,中档经济型,代替停产了的FX1N-60MT-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