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3):
我这的PLC是FX1N-24MR,现在要加一片七段显示码,显示程序里计数器的值0-9,请各为帮忙编一段程序和选哪种七段显示码?听说有带译码和不带译码的。不知我这用哪种?字高14mm就行,装在面板上显示。谢谢大家帮忙!

已搞好。是我自己接错位了一条线。谢谢大家!

网友A:
用74LS47N做译码这样您的输出就只占用4个点

网友B:
如果直接用那就得七个,我这有数码管显示程序。你可以看看805684943,如果需要你把你的程序给我我帮你改

网友C:
用BCD(8421)码输入的,只要4个点。

网友C:
M7E (14mm) 数字显示单元(字符高度14mm)/种类 | OMRON Industrial Automation
http://www.fa.omron.com.cn/products/family/1140/lineup.html

网友D:
楼主你可以任选一款,2种都可以通过PLC指令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M7E (14mm) 数字显示单元(字符高度14mm)/种类 | OMRON Industrial Automation
http://www.fa.omron.com.cn/products/family/1140/lineup.html

你好!他这个七段显示码,带不带译码电路?因我这的PLC不带译码指令,所以,需要显示码上自带译码电路才行。FX1N的不带译码指令。如要编译码指令怎么编?

楼主:
用这条指令,在PLC输出端接一片七段显示码(omron M7E),不知能不能显示0-9数字?求指点!

楼主:
因手上没有七段显示码做试验,无法证实这条指令是否能显示0--9数字。所以,上传求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BCD(8421)码输入的,只要4个点。

这个可以
  • 下载积分:+5(zhujiyuan) 真诚感谢!
  • 专心学工控技术,请各位帮忙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这条指令,在PLC输出端接一片七段显示码(omron M7E),不知能不能显示0-9数字?求指点!

    请用过七段显示码的同事给个提示。我将两片七段显示码的线接好后,接上PLC,但我接通X0时,显示都是2,4,,6,8。请给看看我还有那条线没接?PLC:FX1N-24MR .谢谢!

    12--------PLC24V负极
    4---------PLC24V正极

    个位:
    10(A)-------PLC Y1
    3(B)-------PLC Y2
    5(C)-------PLC Y3
    9(D)-------PLC Y4

    十位:
    10(A)-------PLC Y5
    3(B)-------PLC Y6
    5(C)-------PLC Y7
    9(D)-------PLC Y10

网友F:
    不是K2Y1吗,乍K2Y2了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用BCD(8421)码输入的,只要4个点。
谁说的只要四个点,要看显示几位数了
天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