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址的应用

楼主(2014-06-13):
现在一工位:先让各轴手动到指定位置,然后按确定按钮记录各轴的当前位置参数,比如说有4个位置可以存储,而且有6个轴,位置1的数据存储器为D500-D511,32位数据。也就是4个位置*12个数据存储器,那么在变址时只要在变址Z中MOV相应的数就可以了吗?如果要处理这种不是要编很长的程序。不知有没有其它的办法。

网友A:
若源数据地址连续,则使用BMOV配合变址,程序最为简洁。

网友B:
程序思路是这样 的,这就叫做指针表格定位法

网友C:
位置1是 D500-D511
位置2是 D512-D523
位置3是 D524-D535
这样是有规律的,地址都相差11,因此可以用
mov k11 d1000
ld x0
addp d1000 z0 z0
dmov d1000z0 d500z0 d1000是6个轴位置的存储地址(假设)D1001D1000 D1003D1002 D1005D1004......其余的自己想吧
再者就是使用循环 一个循环使轴号自变 一个循环使地址自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思路是这样 的,这就叫做指针表格定位法
你的话 更精简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导,有点了解了,不过上面3楼说的: 一个循环使轴号自变 一个循环使地址自变,这个不太明白。谢谢您们,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