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3):
位置控制,CW/CCW信号输入,这样接对不对啊?

网友A:
我看电源部分可能有差异,0721是750W,220V单相或三相,电源接线L1C与R并联,L2C与S并联,如果你用的是220V三相电,你的接法应该没有问题,要使用220V单相的话,T不接,电源接线L1C与R并联,L2C与S并联。

当然您的图纸显示的就是三相线,我的话有些废话了。呵呵。妄自菲薄了,见谅。

编码器线没有问题。
COM — 我看A2系列的接线图,端子号是45,47,49三个,不知道端子内部是否3个端子焊接在一起了。
另外伺服是不是还需要短接正反转极限开关,也就是NL(32),PL(31),还需要短接EMGS(30),否则会伺服报警。您没有画出这3组需要和COM— 短接的端子号,我想问问是不是您在伺服软件里面进行设置了,怎么设置可以不用短接?

互相学习,我比较才疏学浅。

网友A:
引用楼主drw_08于2014-06-13 15:46发表的 台达ASD-A2系列伺服和欧姆龙CP1系列PLC接线,大家看看这样对不对 :
位置控制,CW/CCW信号输入,这样接对不对啊?
[attachment=122404]

CW/CCW信号接法没有错。

网友B:
高手!不过正反转极限不用焊线的!我都是用参数屏蔽了
  • 下载积分:+2(lijunquan) 真诚感谢!
  • 总线伺服系统成套机械电气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