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3个FX3U PLC与一个触摸屏通讯怎么做?

楼主(2014-06-13):
有谁知道3个FX3U PLC与一个触摸屏通讯怎么做最合适呢?
我住隔壁我姓王

网友A:
以富士的触摸屏为例:
每台PLC配置通讯板或者通讯模块,并在GX软件中对每台PLC做通讯设定。
然后触摸屏中选择对应的驱动就可以了,通过站号来区分地址。
Good Luck~

网友B:
采用1:N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