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请问有用一个驱动器同时控制两个步进马达的控制器吗

楼主(2014-06-13):
请问大神们有一拖二的步进马达驱动器吗,知道的请说一下什么牌子怎么联系。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没有,要有的话,也是二个独立的电路装在一个外壳里

网友B:
淘宝上找,什么都有

楼主:
我就要同时控制,两个电机同步工作。不然就没意义了

网友C:
我用过伺服有这种的,但也是两个驱动器,可以做到同步,如不同步时可异常输出提示。

网友D:
两个总会有误差,负载大小,机械精度总会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