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3):
用一台CP1H的PLC 如何控制4台伺服和3台步进?跪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加一个CJ1W-NC413模块,或者两个CP1H链接

网友B:
一台cp1h可以是可以,到时你老板不要埋怨动作不连贯就行了

楼主:
高手,1台PLC如何做?动作时单独的,没有连动的。。。

网友C:
基于你这个问题的设想CP1H好像最多四轴联动,如果是单动的话用PLC普通输出端控制外接固继切换输出电机应该可以实现
WEIXIN:1391409458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于你这个问题的设想CP1H好像最多四轴联动,如果是单动的话用PLC普通输出端控制外接固继切换输出电机应该可以实现

关键是定位问题如何解决?大侠,赐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定位问题如何解决?大侠,赐教啊

你切换输出电机的同时把相应的原点也切换过来,对应原点对应电机,如果电机多段运行的话就保存之前的数据,这样估计精度就不好控制了
WEIXIN:13914094585

网友D:
CP1H可以控制4轴。不同时动CW控制1个 CCW控制1个。可以控制8个。不过比较麻烦。你切换输出电机的同时把相应的原点也切换过来,对应原点对应电机,如果电机多段运行的话就保存之前的数据,这样估计精度就不好控制了。自己计算输出脉冲数量,原点信号也要自己改线。用2个输出点串进原点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1E可以控制4轴。不同时动CW控制1个 CCW控制1个。可以控制8个。不过比较麻烦。你切换输出电机的同时把相应的原点也切换过来,对应原点对应电机,如果电机多段运行的话就保存之前的数据,这样估计精度就不好控制了。自己计算输出脉冲数量,原点信号也要自己改线。用2个输出点串进原点信号。

有没有样例程序?CP1E什么时候出来4轴的了?

网友D:
不好意思啊。是CP1H打错了

网友E:
CP1H只可以发四轴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啊。是CP1H打错了

有样例程序吗?发来看看 ea900@126.com

网友C:
CP1E-N的有两轴脉冲输出的没有四轴的
WEIXIN:13914094585

网友F:
我也想象楼上几位高人那样,想试试啊。机会一时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