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3):
我有一個  PWS6600S-S
也有一個  PWS6600S-SC  的同樣的程序,同樣的通訊線,同樣是FX1N  PLC    PWS6600S-SC   能通訊上
PWS6600S-S通訊不上
是通讯线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楼主:
我也一樣!
我有一個  PWS6600S-S
也有一個  PWS6600S-SC  的。同樣的程序,同樣的通訊線,同樣是FX1N  PLC
PWS6600S-SC   能通訊上在于   PWS6600S-S通訊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一樣!
我有一個  PWS6600S-S
也有一個  PWS6600S-SC  的。同樣的程序,同樣的通訊線,同樣是FX1N  PLC
PWS6600S-SC   能通訊上在于   PWS6600S-S通訊不上

马甲忘记切换了?

网友B:
SC与S 有区别吧
工控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