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000与电脑连接线可以自己做吗?
我住隔壁我姓王

楼主(2014-06-13):
三菱GT1000与电脑连接线可以自己做吗?
怎么做?
可以发个图上来吗?

网友A:
MINI USB线就可以。

网友B:
支持楼上的,现在很多手机充电器的那个数据线都可以用的,而且速度还挺快的,装系统只要十几秒,如果用USB转RS232通讯要一个小时都说不定 。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456082&page=1#1569994
我住隔壁我姓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 USB线就可以。
是什么的数据线??
三菱GT1000与电脑连接线可以自己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