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程多少钱合适

楼主(2014-06-13):
前辈们!最近接了个工程是做一个带触摸屏控制三轴机械手!和一条流水线。控制要求将产品放到流水线上,流到一固定位置停止后,机械手在把产品抓送出去,有(1--4)个位置从1号位置开始放直到放完第4个位置算完成一个周期。而且有三个型号,位置数据都不一样!可能搞好了售后服务有两年。应该开多少钱合适呢?
虚心求教…

网友A:
二年服务最少1.5W以上不包任何电气材料。

网友B:
2W吧~~
电气设计 蚌埠电气设备维修 www.cneton.cn

网友C:
预估系统成本在2.3W左右(如果全是进口货不止这数),加上两年售后服务5K,就3W吧

网友D:
收费这么少,按照我知道的行情,一些帮ABB公司调试的工程师,一般收费是100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每天去调试,不管工程进度的。产线有问题,就改1改程序。你就按照这个价格报价吧,少了这个数就不做。别把这个行情拉低了。我知道我们这边调试一个不太复杂的机器人,收费是1万人民币。复杂的机器人一般2万。抓取工件,1般1万。

楼主:
谢谢各位同行前辈的意见,给别人做这个工程是不包任何电气产品!只出技术。
虚心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