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3):
请教,我用FX3U -mt 的,直接驱动亚德客的电磁阀可以吗?可能频繁启动。

晶体管输出的,机器使用时频繁动作的,PLC晶体管型是否合适的,还是要加继电器,发脉冲的只能晶体管的。

现在我算到40个输入  18个输出,如何正确配置PLC.?

直接接电磁阀线圈的话,我在线圈并联一个二极管,我查了一下要快速恢复二极管的,什么型号啊?大家推荐一下呢?

O(∩_∩)O谢谢

感谢热心的伙伴们,我在淘宝上淘了一块6楼的板子,转一下去驱动电磁阀。我要COM点电流大一点,是不是只要拆出来,公共点的再并根线,但我是驱动六七个电磁阀,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我使用了3年时间 目前没有出现问题  就是怕担心出问题   建议不使用开关电源  还要加装保护电路

网友B:
几个电池阀?每个电池阀多少瓦?

网友C:
直接驱动的随处可见,我觉得最好是加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我使用了3年时间 目前没有出现问题  就是怕担心出问题   建议不使用开关电源  还要加装保护电路

不加开关电源,24V的线圈啊,晶体管输出的,机器使用时频繁动作的,PLC晶体管型是否合适的,还是要加继电器,发脉冲的只能晶体管的

网友D:
一般晶体管PLC单点输出能带0.5A,COM总和不超过2A。一个普通电磁阀为0.3~0.4A左右。其实可能买16路或是8路IO输出板。淘宝什么的上边很多,100左右一块,采用光电隔离,输出单点能带很大的,无声音。

网友E:
这个是自己做的 12路的PLC放大板 每路长时间负载电流5A毫无鸭梨

网友F:
可以的,只要总电流不超COM电流就行,如果是高频繁动作负载电流越大建议不要加线圈中继,用固态继电器作转换即可

网友G:
我都是直接用的,只这电磁阀是3W以下就绝对没有问题了

网友H:
建议加中继,直驱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