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捕捉伺服驱动器z相脉冲怎么接到plc上

楼主(2014-06-13):
伺服驱动器z相脉冲是伺服电机转一圈一个脉冲,用这个脉冲来做定位。 但是z相脉冲是5v的,而plc 的x端口是24v的,能直接和三菱plc的x端口接吗。 用3u的plc带原点收索dszr指令中要接收伺服驱动器z相脉冲,z相脉冲是5v的,怎么用啊

网友A:
方法有两个,一个是用单组的COM端口,5V不知道能不能驱动晶体管输出,可以试一试,二是用5V的固态继电器中转,都没有实验过,都可以试一试,

网友B:
伺服驱动器一般都会有24V的Z相信号输出的呀 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伺服?
要求不高的地方回原点可以不要Z相信号(计数方式)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用的是松下伺服,现在发现驱动器除了A,B,Z相外还有个z相集电极开路,在不外加东西的情况下该怎么和三菱plc接线啊!

楼主:
自己在顶下,别沉下去了。

网友C:
接到X0,然后读取M8170就好了.
下载积分:+1(ysh20006) 真诚感谢!

网友D:
楼上说的没错,CZ接X0,GND接0V。然后读取M8170做原点信号就好了。
下载积分:+1(ysh20006)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捕捉伺服驱动器z相脉冲怎么接到plc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