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请大家给个思路,先谢谢了

楼主(2014-06-14):
我用的是三菱FX3u 和 一个触摸屏。
一套整线上分有七个工位,每个工位都是检测工件的各种性能是否合格。
等于一个产品要经过七个工位。 (产品是一个一个出来的)
我想问的是:每出来一个工件就能在触摸屏看见 这个出来的产品合格与不合格的地方。
先谢谢了。给个想法就行。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A:
感觉用与指令跟变址寄存器可以做出来

网友A:
用位右移或左移也可以 SFTR

网友B:
同楼上,这种问题是用位移解决的

网友C:
每个工位装上传感器,监测计算得出不合格。

网友D:
不是做工厂自动化的 不知道有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我的答复:尽量使用简单的方法 比如多物件编号(计数),七个工位设7个DI,变量=计数号*DI(合格为0,不合格为1)使用报警当变量>0报警 7个DI为1 的时候报警 这样就能报警出哪个物件在哪个位置不合格了 如果需要历史数据库记录 最笨的方法是按7个工位设7个变量 记录变量和时间 要是只显示 那简单

网友E:
做过同类的设备,用的是左移指令.SFTL.

网友F:
我是按7楼所述做的

网友G:
同楼上,这种问题是用位移解决的.根据产品流动方向选择左移或者右移,当然如果你逻辑强,左移或者右移都无所谓,关键是要根据产品做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