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4):
各位好 想请教一下 AB PanelView Plus1250和1769-l35e 用串口通讯的时候要设置什么 在RSLinx Enterprise里添加串口驱动 增加设备和触摸屏 可是通讯的时候触摸屏总是ERROR PLC上的CHO的串口指示灯也没有见亮过  在添加快捷方式的时候 将快捷方式链接到L35E上不行吗 还是必须连接到PLC内的程序名 哪位高人有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了

网友A:
为啥不用以太网呀?这个你可以找个手册看看,记得这个有中文版的。

网友B:
只接触过用网线连接的,

不论是串口还是网线连接,
要连接到PLC的程序名的,并且画面和PLC程序内地址也要连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