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FX1N像死机一样的问题

楼主(2014-06-14):
我们有几台设备。用1N的,步进程序,常遇到这种问题:设备半年或几个月出现一次,当运行到一个动作后程序就不往下一个步进运行了。出现错误动作。启动自动复位后。重新开始前面的动作步骤也正常运行。但走到出现故障的步骤后又出现这个问题。我把RUN打到SOTP反复几次或停电重启几次都不行。 只有重新上下载程序这个问题才能解决。机器才能正常。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怎样解决的。

网友A:
也许是程序设计上的问题吧。

网友B:
山寨PLC有这个问题,有时候上升沿和下降沿脉冲都检测不到。楼主先看看是不是山寨PLC呢?
學無止境

网友C:
程序做了定时的

网友D:
应该是程序问题~~注意看看

楼主:
各位程序没有问题,是自己编写的。没有定时到什么时候停止的这些程序。我现在怀疑也是PLC的问题。因为PLC不是自己采购的。

网友E:
山寨PLC和程序编写都会造成这个问题,既然已经确定程序无问题,则问题就是出在PLC了。
貌似FX1N;FX1S的山寨的相当多。

网友F:
又是山寨惹的祸!!

网友G:
从描述来看,可能 是程序本身有问题

网友H:
应该是程序丢失了。pLC的问题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I:
如果程序是自己编的,就换个控制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