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4):
有谁能详细地介绍一下PiLZ皮尔兹/PNOZ S4 安全继电器吗?
[attachment=122443]

网友A:
网络上还能找到这类资料。

  • 下载积分:+2(飞仙遁帝)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lucas)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工控小二)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上还能找到这类资料。
    [attachment=122445]
    [attachment=122446]
    [attachment=122447]

    谢谢版主,资料是英文的呀,能否以您的理解,解释下?

网友B:
    看看,学习下,好像我们直线验瓶机上有这个皮尔吃的继电器

网友C:
    请问各位,如果只用一个通道的话另一个通道是否要短接呢???
    业精于勤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各位,如果只用一个通道的话另一个通道是否要短接呢???

    短接是必须的。否则安全回路不工作。

网友D:
    你问这个问题?
    那你当初买这个东西是想用作什么的呢?
    Davi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问这个问题?
    那你当初买这个东西是想用作什么的呢?

    我有说是我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是必须的。否则安全回路不工作。

    gouchuyi老大

    我是按照这样接的急停

    这样接的复位

    A1与A2接的电源, 其它的都没有接,为什么上电,所有指示灯都亮呢? 包括故障灯

    难道还要接13与14?

网友C:
    由电路图看,你最基本要短接两输入通道和复位端口,继电气才能正常
    业精于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