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请教大侠: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4-06-14):
求助各位大侠:变频器在什么情况下必须使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什么情况下不必用

网友A:
普通电机,
有调速要求,必须用。
没有调速要求,可以不用,
如果是自己花钱,又可以不用,则不必用。

网友B:
你在什么时候必须吃饭,什么时候可以吃,什么时 候不必吃??

网友C:
问的什么问题!!!!!!!

楼主:
2楼的没要求你回答,注意你说话的方式!

网友D:
这问题有点牵强,你只要知道变频器是干啥用的,有些啥功能,你就知道该神马时候用了

网友E:
1、在有要求无级变速的负载下使用。
2、在有重载要求平和启动的负载使用。

网友E:
3、在输入,输出电源不一致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