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4):
现在有个电柜的指示灯虚亮,有运行灯和故障灯。
运行灯接在接触器常开点,故障灯接在热继电器常开点。
这些指示灯还引到机器旁的小电箱,用多芯单股线,无屏蔽,距离有2、30米。
只要有一个指示灯亮,旁边的指示灯会虚亮,侧得虚亮的指示灯有11v左右的电压。在电柜和小电箱的灯都会虚亮。
而且有规律,如1号故障灯亮时,1、2号运行灯虚亮,2号故障灯亮时,2、3号运行灯虚亮。
故障灯是通过短接热继电器的常开点,电机没运行。
把电柜侧连接到小电箱的故障灯的线拆掉,就不会虚亮了。拆小电箱侧的线,还是会虚亮。
这个是这么回事呢??
三相电压都是380v,单相220v ,零线对地0.2v。

网友A:
感应电造成的。

网友B:
是不是共用零线了?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也很想知道原因呢。

网友D:
这些指示灯内都是LED灯吧,过去老式灯泡的不会虚亮。LED灯太灵敏,感应电也会亮,有一种高抗干扰的LED指示灯,起亮电压较高,不易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电造成的。

这么解决呢  把接去小电箱的线拆了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共用零线了?

没有  零线和地线没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指示灯内都是LED灯吧,过去老式灯泡的不会虚亮。LED灯太灵敏,感应电也会亮,有一种高抗干扰的LED指示灯,起亮电压较高,不易虚亮。

是led,换灯麻烦啊,有些还是按钮带灯的,这种好像没有抗干扰的,主要是灯有120多个啊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E:
在按钮灯上并一个电阻

网友F:
应该是没接好线造成

网友G:
4楼说的有道理;我也遇到过;怎么也消除不了;现在的led可能比较容易感应;小灯泡的没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