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固态继电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4-06-14):
接线图如下:
我按上图接线后,PLC上电驱动Y0 后固态继电器未反应,Y0输出指示灯不亮,输出没电压。 在线监视是Y0是在输出状态! 我后又改为Y1 Y2 驱动对应的指示灯都不会亮!
PLC 可能是烧了,大家来看看是不是我接线有问题才把PLC给烧坏了!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A:
有可能是PLC自带输出的24V电源出了问题,你外接一个24V电源试试。

网友B:
可能是PLC24V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C:
1、拆掉所有的输出线,Y会不会亮?
2、固态继电器单独接个电源会不会动作?

网友D:
PLC出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拆掉所有的输出线,Y会不会亮?
2、固态继电器单独接个电源会不会动作?
电源极性有没有反?

网友F:
plc输出公共端有没有接

网友G:
又是一个想省电源的

网友H:
看不到图 估计是接线问题 哪那么容易烧坏 想复杂了

网友I:
偶看不到图片啊